关于三菱FX2N的PID指令

楼主(2010-03-02):
PID S1 S2 S3 D,其中S1是目标值,S2是现场测定值,S3是参数设定项,D是输出值,这个D有些不明白,这个输出值D是把现场测定值S2通过设定好的PID参数整定的值,还是像手册上所讲的加热占空比,请大家帮解释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输出值D是把现场测定值S2与目标值S1的偏差值经过PID控制运算后输出的控制值。至于D是如何控制执行器的,要看控制要求。手册上所讲的加热占空比只是一种处理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B:
PID运算后的结果

楼主:
你好,1楼,如果我的执行元件是比例阀,控制信号是4-20MA,那我需要怎样写程序呢?请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1楼,如果我的执行元件是比例阀,控制信号是4-20MA,那我需要怎样写程序呢?请教了
首先要知道你的 比例阀是压力的还是流量的, 也就是说看你要恒定压力还是流量, 接着 要设定一个目标值, 装个传感器检测当前值, 计算结果 控制比例阀。

楼主:
楼上所说的我明白,我就是想用PID指令控制精确些,所用的PLC是FX2N,也就是让大家帮解释输出D是什么值,这个输出值D是不是经PID参数修正后趋近于目标值的数值吗?

楼主:
各位高手,有哪位曾经使用过的朋友请指点,小弟在此感激了。

网友C:
就控制一个比例阀的话就模拟量出去好了 如果要做PID那还得要加反馈的传感器 你是测压力还是流量 这种传感器不会便宜 如果是气体流量控制那就换个质量流量计吧 本身自带PID

楼主:
干嘛要测蒸汽的流量或压力呀?我只需用温度做反馈信号呀,输出4~20MA信号来控制比例阀的开度,从而控制蒸汽量也从而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了呀,我想用PID指令只是想使温度控制的更准确些而已,就不知FX2N的PLC的PID指令怎样应用在这里。

网友A:
《你好,1楼,如果我的执行元件是比例阀,控制信号是4-20MA,那我需要怎样写程序呢?》
QQ联系吧!1051523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