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菱伺服电机老是跑原点
工控组态

楼主(2010-03-02):
请问下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伺服电机运行中老是跑原点,除了编码器电缆有问题,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1

网友A:
具体是怎么样的过程呢。能不能把程序发上来看看呢。280611450

网友B:
如果是编码器问题,驱动器就报错了, 你好好看看程序的问题吧
急!三菱伺服电机老是跑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