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请问各位大大:

做了一台机器,有启动,停止,急停按钮,能否用急停按钮来控制M8034来达到目地,(注:PLC为三菱3U,控制三个步进电机)?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不过急停按钮还是控制外部电路的为好。

楼主:
我试过,效果能达到预期,但不知有没有负作用?
从安全性来考虑做在外部电路中肯定最合适,但此刻我不需要考虑PLC出故障的可能,再说急停开关旁边就是电源开关,

网友B:
学习了,但根据PLC循环扫描的工作方式,如下帖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6765.html  中的问题还是存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但根据PLC循环扫描的工作方式,如下帖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6765.html  中的问题还是存在吧?

急停就是无伦机器在哪个动作中,按下急停所有动作就必须停止,为什么要需要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