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中的启动电容坏了,会有那些现象

楼主(2010-03-02):
单相电机中的启动电容坏了,会有那些现象,请教各位.

网友A:
无力、变慢、不能启动。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马达低速运转,无力.并有嗡嗡声,.如长时间这样运行会烧毁马达.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马达低速运转,无力,要用外力让它转动,且方向与外力一致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功率不同,现象也不一样,0.35以下的不转,无声,助转亦不动。0.35-1.1的不转,有声,助转即转动。1.1以上的转无力,有声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小功率根本没反应,稍大的需助力,助力正则正转,反则反转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基本上就是电容坏了就不动了,可以听到嗡嗡声,谁说的小电机没有声音的啊。不确定就不要乱讲好不好。如果转的慢又
没有力,一般的情况就是电容容量变小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无力、变慢、不能启动。
无力就主要的现象之一.其他要仔细观察才行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I:
电容坏了就不动了,可以听到嗡嗡声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J:
无力、变慢、不能启动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K:
其实这个问题你要从电容的作用上考虑,电容的作用就控制转向,所谓的控制转向就是启动是决定电机的方向,那如果坏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很容易的想到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L:
具体的我没见过,但是理论上有一点就是:不能自动启动。
不知道用手去拨动一下可不可以。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M:
马达低速运转,无力,要用外力让它转动,且方向与外力一致助力正则正转,反则反转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小功率根本没反应,稍大的需助力,助力正则正转,反则反转
同意次解!

网友O:
不能动,启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