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各位老傅:我请教一下
我的三菱编程软件版本是Gx Dveloper7.1的,同时也安装了仿真软件Gx-Simulator-c,还准备安装触摸屏仿真软件。可是当我装好了GOT画面制作软件(GT Designer2)和GT Simulator时,我的Gx Dveloper7确打不开了,打开就提示“系统启动失败,请重新启动系统”。可是如果不安装(GT Designer2)和GT Simulator,就只安装SX-simulator软件,Gx Dveloper7.1能够打开,一切都是正常的。请问:这是咋回事啊?有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楼主:
我安装的软件全都是中文版的,就是遇到这样的麻烦啊,电脑的操作系统是XP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软件全都是中文版的,就是遇到这样的麻烦啊,电脑的操作系统是XP的,

全部中文版的,更不会是软件的问题了,我的是中英文混合的,都没有问题,

估计问题还是出在你的系统上面。

网友B:
估计问题还是出在你的系统上面

网友C:
应该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