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求助

楼主(2010-03-02):
各位高工,在s7-300编程软件中,当编程时如何插入一条短横线?本人是菜鸟。

网友A:
在编辑窗口的右上角有快捷键。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Email: hfzwz@qq.com

网友B:
同意楼上,点中需要插入的区点,按F8也可以。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点中需要插入的区点,按F8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但我的意思是指短的横线,不是指短的竖线,不知该如何输入短的横线?

网友A:
你可能指的是当你输入一个接点后,与后面的一个接点之间的短线。这你不用担心用右上角的快捷键一个接点一个接点连着输,中间短线自动加入,最后输入全部符号即可。

Email: hfzwz@qq.com

网友B:
一般短横线是软件自动生成的,加/删节点软件自动会连接上。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