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Q75D4定位模块,与三菱伺服系统(伺服驱动,伺服电机),
设计过程中,对于每转脉冲数的确认是自由设定还是根据不同规格固定的?
例: 我用Q75D模块最大脉冲频率是1MHZ,书上说每转脉冲数是15000(pps) ,三菱伺服最大脉冲频率是500KHZ,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pps)
     对应的伺服系统电子齿轮比 , 我计算的是16384/1875  但是我一个朋友说直接用 131072/10000=8192/625
   后面数值*2/3 =16384/1875   ,区别就是每转脉冲数的问题,15000(使用三菱电机用) 还是10000(使用安川伺服时用)
    谁能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
    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是专家的应该大体明白什么意思了  大家留言下吧 ,如果确实从事这一行业,可以相互交流下,谢谢!

网友A:
我刚用QD75P1做了个项目,但我只设定PA05伺服电机每转需要的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设定为1:1.

楼主:
PA05?哪种型号的? 三菱的?这个电子齿轮比需要自己计算吧?有公式的...就这个脉冲数我不知道是定位模块本身有要求还是与电子齿轮比结合自由设定...比较困惑

网友A:
MR-J3-350A 电机也是三菱的

楼主:
......我用的是MR-J2S-700A

网友A:
我是将PA5设定的每转指令脉冲数和QD75中设定一致4096PLS/转,齿轮比设定1:1.定位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