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如何检测0-5v的电压信号

楼主(2010-03-03):
现在用的传感器是0-5v的输出信号,可是4ad是要求输入-10v-10v的信号,请问要如何处理传感器的信号,才能让fx2n-4ad接收呢?

网友A:
4AD -10V~10V對應的數字量為 -2048~+2047
那么 如果是0~10V 就是 0~2047
那么 如果是0~5V 就是0~1023
您的傳感器正常輸入0~5V,對應的數字為0~1023.
Regards
下载积分:+1(regan2)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