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有比较多的问题想请教,主要是伺服方面的,标题还是够长了

楼主(2010-03-03):
1、用伺服驱动器带交流异步马达(带编码器)是否可行?能否进行精确的控制角度?
2、用2N还是1S来和驱动器进行连接呢?好像有些指令2N不支持。
3.由于在转动的时候,马达的速度会有变化,就程序来讲,用什么指令比较好?
是在是没有弄过伺服,目前正在学习中,还没有实践的机会,所以还请大家多帮助一下,谢了。

楼主:
每天来自己顶起一下

网友A:
用伺服驱动器带交流异步马达(带编码器)是否可行?能否进行精确的控制角度?
一般这是不行的,两种不同结构的电机。

QQ:84818626

网友B:
我的经验如下:
1、你所说的实现不了。必须是伺服控制器加步进马达或伺服马达,因为步进马达和伺服马达的工作原理与交流异步马达好像不同。
2、用2N加1PG模块连伺服控制器
3、这个伺服控制程序很简单,基本是套路,你查查资料就行了

网友C:
伺服电机有伺服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有专用的步进电机控制器,这两种控制器也不可以混用,各公司的也不能混用

网友D:
正如楼上的所说,要相互匹配,(型号和性能多要匹配)看看电子档吧,用Q系列查查模块地址就可以写程序了。

网友E:
1.伺服电机只能有伺服驱动器来驱动,伺服驱动器是不能用来驱动交流异步马达,再说各种型号的电机都是有相互配套的驱动器来驱动的,不可随空想象 ,建议要详细看看伺服的说明书。
2.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可以用FX-1N FX -2N FX-3U 那要看你需要控制几个电机了 要查查 三菱编程手册有详细的指定,看看 指定哪个是伺服脉冲数 哪个是指定伺服方向
3 你说的伺服马达速度会变不知道 是啥意思 伺服再转 速度肯定在变化呀 !
Mr 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