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系列CPU报警问题

楼主(2010-03-03):
各位大侠:
我有一三菱A系列plc CPU error灯长亮,通过检查D9008发现报警代码为31,但是机器能够正常运行,过不规律时间后,三菱触摸屏死机,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A:
31错误信息 UNIT VERIFY ERR. [连续检测]
错误原因:当前的I/O模块信息与上电初始化时的内容不同。(1)I/O模块的连接不牢或运行期间I/O模块未连接上,或连接了错误模块。//解决方法:用外围设备查出详细错误代码,检查并替换I/O模块,使之与(I/O地址)数据相符。或用外围设备监控特殊寄存器D9116至D9123,若相应模块的值为"1",更换该模块。

楼主:
我查过D9116-D9123之间有12个为1,那该怎么办

网友A:
你在"软元件注释"下的"MAIN"里的"软元件名"输入:D9116,就可以看到里面对应的数据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的设备现在在CPU报警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与之连接的触摸屏会有不间断死机现象,造成机器停机,需要关掉电源,方能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