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PLC高手请进 1PG

楼主(2010-03-03):
小弟刚学做伺服控制这一块,在此请各位大师帮忙。
请问谁有三菱FX2N-1PG与松下伺服的接线图,谢谢!
顺便想请问一下位置控制多段拉速怎么写! 谢谢!!!
我的邮箱
46506331@qq.com

网友A:
没用过松下伺服,为什么不用FX1N直接带三菱MR-J3呢?

网友B:
好象 1PG不支持多段变速功能吧 要变速要重新发命令,也就是说伺服要先停下来再启动才能变速

楼主:
看来得自己顶一下了
有没有用过松下伺服与三菱PLC定位模快的一起交流一下嘛

网友C:
多看手册,大同小异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有做过的吗?一起交流一下一起提高嘛!

网友D:
1PG只能做2段变速运行。
松下N 年前使用。。忘记说明书放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