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各位高手大哥:
      兄弟我遇到一个实在搞不懂的问题,有一台软启动器带160kw电机,软启动器为ABB   PS S 18/30      300/515,启动的时候电流不断上涨,能到一千多安,把变压器的总开关都拱跳了,实在是搞不明白,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二。

网友A:
我觉得是启动电压、时间等参数没调好,正常应该在600-700A左右,但ABB的软起我没用过

网友B:
电流太大了..不正常.没这么大!查看一下软启动器的参数有没问题

网友C:
看看说明书估计是参数错了!!!!

网友D:
要检查一电源开关是否批配?

楼主:
软启动是拨码的,启动设置40%,时间15s,还有停止的应该无所谓,其他参数没有,我把它的触发板子拆下来,用三个可控硅接到一个风机上试了一下,风机启动时电流也是很大,要是不断开,我估计风机能飞起来,我估计是不是触发板子触发错误有问题造成的,但是有问题也不能到一千多个电流吧

网友E:
你看看是电流启动方式还是电压启动方式。

网友F:
你就用降压启动不就完了,你用的是电流启动啦

网友G:
软起动器的起动电流正常情况下在电机额定电流的3-5倍,刚启动一千多安是正常的吧  启动完成正常运行也会有三百多安的

楼主:
各位大哥:我用的那台软启动是用拨码的,如果在白色区域调节就是用的降压启动,从30-70%可调5级,如果在蓝色区域内调节则是限流启动,电压固定40%,电流从1.5-4倍的电流互感器变比范围可调11级,他们是同一个电位器调节,我原先用的就是40%降压启动,启动也能到1000多安,启动完成电流降下来了,现在是一启动就在1000多安,电流不降,把变压器的开关都拱掉了,时间很短,速断保险没打,软起空开没跳。以前启动是正常的,会不会是控制板子的问题呢?

网友E:
我们单位的三台圆锥破碎机用得也是abb的软驱,有一台经常也是拱掉高压速断,最后好了,忘了是咋整好的,没做日记。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更换了一块控制板好了,应该是控制板触发问题造成的,但是为什么就考虑不明白了,再次感谢回帖的老师们。

网友H:
建议检查一下电机和负载是否正常,是不是机械部分出了毛病

网友I:
你看触发部分由其是那个电位器

网友J:
启动时机械负债太大会出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你的启动时间参数设短了

网友K:
看看电流检测有没有问题,软启动是靠检测电机电流来进行计算调节的,如果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自然会出现以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