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发脉冲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3):
三菱FX2N-PLC在使用脉冲功能时,是不是Y0输出就是CW正转,Y1输出就是CCW反转?

网友A:
不是的。FX2N PLC只能是YO或者Y1输出脉冲。至于正转和反转要看你和步进驱动器和伺服驱动器的接线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只有在使用定位模块时才如楼主所说的。
附上PLC与伺服驱动器连接图片。
下载积分:+3(sjm213) 感谢分享

网友C:
电路图是哪本说明书上的,
楼上的能不能把说明书传上给大家共享!谢谢!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B:
这不是哪本书上的而是三菱FX PLC编程手册的。位置在应用指令“FNC150-FNC159"关于脉冲定位指令方面的。
在手册的330页即是。本站就有此手册的下载。
下载积分:+5(sjm213) 感谢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