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顺序控制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0-03-04):
我是做自动化设备的 现在要编个程序 我程序的设计方法呢用的是顺序控制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的整个程序中 能有多个顺序控制功能块吗
解释一下 比如 由S1.0 --------S1.5是一个顺序功能块
S2.0 ---------S2.7是一个顺序功能块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顺序功能块能否存在同一个的总程序中
各位兄弟高手们请尽快答复啊 加急啊

网友A:
你的问题我不太理解,太模糊,就个人理解一个程序中是可以有多个顺序控制的,如果你的顺控程序不是同时执行,你可以使用选择性分支编程,如果是同时执行可使用并行性流程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