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请教高手:
我现在用的QD75P4定位模块.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如何让从缓存器读出来的当前值在PLC断电重新上电后不变成0
具体程序:LD SM400
                  DMOV   U0\G800   D220
D220已设定成断电保持.U0\G800该如何做?

谢谢指教?

网友A:
上电后再写回G800

网友A:
LDP   SM400
DMOV  D220   U0/G800

楼主:
谢谢!不过你说的你试过没有?
U0/G800  手册上说是只能读出来.如果要写入一个值应该写不进去吧.

网友B:
Md.20可以改!

楼主:
是不是像2楼所说的直接  DMOV D220  U0/G800.就可以了,不需改其他参数?

不好意思,主要是这两天不能写入程序直接试.

网友B:
如果有用软件,可能方便点!下图的D100变成D220不就成了

楼主:
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楼主mxgaochen于2010-03-04 11:34发表的 三菱Q定位程序问题 :
请教高手:
我现在用的QD75P4定位模块.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如何让从缓存器读出来的当前值在PLC断电重新上电后不变成0
具体程序:LD SM400
                  DMOV   U0\G800   D220
D220已设定成断电保持.U0\G800该如何做?

不好意思,没可能误导你 了.
是不能直接写入G800但可以间接更新当前进给值.
LDP SM400
DMOV D220  U0/G1506
LDP SM403
MOV K9003 U0/G1500

网友C:
做绝对系统,上电后从伺服放大器读取。
多轴推荐使用QD75M系列,(M模块贵500元,但是伺服话大器B系列要比A系列便宜个几百块)更经济,做绝对位置更方便。而且无干拢

网友D:
LZ:
  QD75P系模块如果你不按10楼建议做成绝对位置系统的话,通过操作缓冲区的方式是无法等到准确值的。
我在公司实验中发现,即便不带任何负载,电机的位置在重上电周后跟上电前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E:
QD75p通过I/O点也可以做绝对值恢复啊?只要你的伺服是三菱带绝对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