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例:
输出Q0.1在顺序步中   先置位   在复位    在置位    在复位

即Q0.1在顺序步中出现多次的置位与复位

这样可以吗

高手帮忙

网友A:
我上次编一个,不行,不能有双线圈输出的,后面把双线圈输出的地方用中继代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书上写的也是要用到中间继电器的  呵呵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