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位知道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该用哪钟规格线连接呀?

楼主(2010-03-04):
我想用变频器制动功能,请问一下哪位知道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该用哪钟规格线连接呀?是不是用高溫线呀?我不知道该用哪种规格,十分感谢家园的帮助!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A:
普通多股同线应该可以

网友B:
用普通的多股铜芯线就可以啊

网友B:
制动电阻的电缆与进线功率的电缆相同

网友C:
就是用普通的线缆啊

楼主(2010-07-30):
谢谢大家!这下我就放心了。
互助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