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欧姆龙的光电开关怎么控制变频器启动或者停止

楼主(2010-03-04):
欧姆龙的光电开关,怎么通过控制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到达光电开关处停止呢?是否可以控制电机在两对电光开关处往返运动呢?
如果可以,应该用哪种电机?

网友A:
用光电开关控制中继,再用中继控制变频器正反。普通电机就可以。
我司有台外圆磨床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同意一楼说法!控制也不复杂!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
同意一楼说法,不过最好加个两个延时继电器

网友D:
bn 也可以不用中继嘛,传感器信号直接进变频器控制正反转就可以了噻,节约成本,简化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光电开关控制中继,再用中继控制变频器正反。普通电机就可以。
我司有台外圆磨床就是这样的。
也可不用中继,光电开关本身主有电磁继电器~!

网友F:
你们实践过没有?光电开关根本就带不起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