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170A的编程连线

楼主(2010-03-04):
请问TP170A怎么样与计算机连线,需要什么样的联接线。需要怎么样设置。
刚买的屏,没用过西门子的。我在PRO-SAVE里选RS232方式,速率9600,用USB—PPI(不是原装的,跟200PLC通讯正常),HMI的DIP为出厂设置,全部OFF状态,无法与170连上!

网友A:
这根线不行。
RS232方式需要用标准232线缆;
或者用MPI方式,使用PCadapter。

楼主:
谢谢了,原来线不对!

楼主:
谢了,问题解决了,原来我这屏是177A的,是我搞错了,将设备类型改成177A后能连上了,不过我发现在连接里只有设成9600才能跟200通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在连接里只有设成9600才能跟200通讯上!
触摸屏波特率改了之后,也要把200端口的波特率改过来,两者一致才行。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了

网友B:
盗版通讯线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但是版主的说法是正确的,只要将HMI与PLC的端口速率一致是可以正确连上
我用的确实不是西门子的原装通讯线,不是多主站PPI线,但是屏与PLC组态好之后是不用PPI线的,而直接用普通485线连接的。
另外是不是如果有PPI+的多主站线就可以不用拔来拔去,直接用PPI+同时连PLC和HMI了
我这条线我试过将PLC与HMI同时连上,但是只有在HMI在离线状态才能正常读取PLC与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