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步进马达驱动器上的-CW +cw   -ccw +ccw  +aw -Aw  +CLS -cls +mb -mb +tim -tim都代表什么意思,该怎么用?

还有,电路中电容到底有什么作用?

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期待中,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两个信号是接电机驱动器用的,CW/CCW是双脉冲工作方式,两根线都输出脉冲信号,CW为正转脉冲信号,CCW为反转脉冲信号,通常都是差分方式输出,两信号相位差90度,根据相位超前或滞后来决定旋转方向.脉冲数决定电机转动角度.
而方向/脉冲信号是单脉冲的,脉冲信号发出脉冲决定电机转动角度,方向信号就是电平信号,比如,想正转加高电平,想反转加低电平.在电机朝一个方向转动时,此信号保持原有电平不需要改变.

用这两种都可以的,要作控制系统的话,方向脉冲简单些,具体用哪个主要就看选择的驱动器了,所有的驱动器都支持方向脉冲信号,但低端的驱动器不一定都支持CW/CCW信号.不过CW/CCW是差分信号,在抗干扰能力和传输距离上占些优势.
  •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 本人在厦门..同行的朋友,可以加我QQ:784272323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但还有点迷糊,不过还是再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