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PLC问题

楼主(2010-03-04):
哪里有Q系PLC硬件详解呵。如M,哪些是掉电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哪些是掉电保持型的呵。在站长的三菱专栏里(Q大全)我看了一下,没有区分。只有D0--D12287,没说哪些是掉电保持型呵。各位朋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Q的断电保持要用户在软件中设置的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A:
Q的断电保持要用户在软件中设置的
那默认呢喃

网友B:
见下图,其实软件的帮助里面有的。
下载积分:+2(76338031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