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WeinView触摸屏和eveiw触摸屏是一个牌子吗?编程软件能否通用?

网友A:
兩個是不同的牌子,軟件也不能通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可我用eveiw的软件可以读WeinView触摸屏,但就是无法离线模拟。

网友B:
引用楼主天下英雄于2010-03-04 21:11发表的 请教编程软件问题 :
WeinView触摸屏和eveiw触摸屏是一个牌子吗?编程软件能否通用?

威纶以前同深圳步科是合作关系,后来分开了,,其实MT500编程软件的核心东西是一样的,但因为2家是竟争对手关系,于是在自家的软件里都做了点手脚,呵呵,如果你用威纶的软件下到EVIEW的屏里,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无法触控或无法正常启动,最终的后果只有返厂烧录低层软件才能解决,所以建议用哪家的屏就最好用那家的软件喔,最好不要混用,我在日常维修中经常遇到很多这种因为程序混用而导致返厂维修的屏,电脑上也最好不要同时装2家的软件以免混用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