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有大侠会EVIEW触摸屏的宏指令语法吗?请教以下宏指令是什么用意?

Macro_Command main()
int py,pm,pd,sy,sm,sd,p1,p2
bool a=True,b=False
GetData(py ,RW_Bcdplc ,60005,1)
GetData(pm ,RW_Bcdplc ,60004,1)
GetData(pd ,RW_Bcdplc ,60003,1)
GetData(sy ,LW_Bcdplc ,500,1)
GetData(sm ,LW_Bcdplc ,501,1)
GetData(sd ,LW_Bcdplc ,502,1)
If sy==py And sm==pm And sd>pd Then
SetData(a ,M_Binplc ,8034,1)
Else If sy==py And sm>pm Then
SetData(a ,M_Binplc ,8034,1)
Else If sy>py Then
SetData(a ,M_Binplc ,8034,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
int py,pm,pd,sy,sm,sd,p1,p2
bool a=True,b=False
只是用来定义数据类型的
GetData(py ,RW_Bcdplc ,60005,1)
GetData(pm ,RW_Bcdplc ,60004,1)
GetData(pd ,RW_Bcdplc ,60003,1)
GetData(sy ,LW_Bcdplc ,500,1)
GetData(sm ,LW_Bcdplc ,501,1)
GetData(sd ,LW_Bcdplc ,502,1)
指定数据的来源 具体是什么寄存器不太明白
If sy==py And sm==pm And sd>pd Then
SetData(a ,M_Binplc ,8034,1)
Else If sy==py And sm>pm Then
SetData(a ,M_Binplc ,8034,1)
Else If sy>py Then
SetData(a ,M_Binplc ,8034,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条件满足就置位M8034

自己的理解,没去求正过  欺待高手出现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PY:预设值年
    PM:预设值月
    PD:预设值日;
    SY:当前值年
    SM:当前值月
    SD:当前值日。
    M8034:三菱PLC禁止输出。

楼主:
    谢谢1楼和版主的支持!  谢谢!

网友C:
    这是用来对付哪些买了设备,不给钱的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