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506的密码

楼主(2010-03-04):
请问威伦触摸屏MT506,可以设置几位数的密码。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太阳雨

楼主:
前几天我用触摸屏试了一下可以设10位数的密码

网友A(2010-10-07):
密码怎么设置的呀
我怎么老是设置不出来呢
请教了各位高手啦

网友B:
可以设十位,昨天我还解开了一台508威沦屏,是九位的密码

网友C:
在《编辑》里找系统参数,里面就有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是8位数字码

网友E(2010-11-24):
一般情况下是8位数字码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F:
是8位,有原始密吗

网友E(2011-01-19):
在《编辑》里找系统参数,_安全等级——有0,1,2三级密码选择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G:
附件是MT506的密码设置
附件: 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rar (11 K) 下载次数: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