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一个很弱的问题:PLC能编触摸屏的程序吗?请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2010-03-05):
急问一个很弱的问题:PLC能编触摸屏的程序吗?请给予解答!谢谢!
在其他一个论他有人这样问,那个论坛有个技术团队的人回答说可以。我本身也不是很了解PLC和触摸屏,但是个人感觉不可以。知道这里是专门搞工控的,应该有见多识广的高手,一定能知道正确答案!

网友A:
触摸屏只是相当于PLC等设备的输入,输出的表达。要实现动作的编程一般只能借助PLC,电脑,单片机等设备和相关软件,除非内部集成类似的编程软件和芯片,而实现各种动作和反映。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各用各的 编辑软件来 编辑。。。PLC没办法来编辑触摸屏的程序
不过有带I/O的触摸屏 貌似可以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用各的 编辑软件来 编辑。。。PLC没办法来编辑触摸屏的程序
不过有带I/O的触摸屏 貌似可以
谢谢啊,不过我要肯定的答案啊,大侠!

网友C:
HMI的程序是单独的
PLC的程序也是单独的
它们通过通讯方式联系,
HMI可以读写PLC中的元件,
PLC也可以向HMI传送数据。
前提是被读写的元件必须在PLC程序中出现,否则只是空读写,
同样PLC向HMI传数据,也必须有地址,否则只能是空传送。
如HMI写M0=0,D0=0;M0=1,D0=1000
PLC程序
LDI M0
MOV K0 D0
LD M0
MOV K1000 D0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可以,他只是开关和显示的 结合!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触摸屏能编PLC程序,三菱就可以。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我以前用过三菱A系列屏编A系列PLC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G:
Simens的最新产品S7-1200系列的PLC好像可以

网友B:
楼上的 说的对,
g) 集成 hmi 工程组态
simatic step 7 basic 包括功能强大的hmi 软件 simatic wincc basic,用于对simatic hmi 精简系列面板进行高效的编程和组态。高效的工程组态包括,例如:通过智能拖放功能直接使用 hmi 项目中的控制器过程值。hmi 是整个项目的一部分,hmi 数据可始终保持一致性。hmi 和plc 之间的连接可以集中定义。还可以创建多个模板并分配给其它画面。完全集成的hmi 功能使组态 simatic hmi 精简系列面板变得十分方便且高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有可以的,也有不可以的,绝大部分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