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打不开,附图,求高手指点!急,谢谢!

楼主(2010-03-05):
创建不了工程!请高手指点!点确定,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网友A:
描述的不够清楚全面,除非非常精通,不然可能云里雾里的!

网友B:
好像是电脑系统问题!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C(2010-05-01):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可以把软件卸载了,然后把注册表里面的东西删除,重新安装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没看到具体的图
三菱

网友E:
用这个试试了,不用安装直接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7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