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三菱伺服放大器MR-J3-100B坏了谁知那里问题呢????

楼主(2010-03-05):
屏幕无显示又用不了电源指示灯是亮的是什么问题引起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拆下来放在干燥的地方放个一天左右再装上去就OK了,我公司以前也出现过,后来以为坏了,准备发外面修,后来放了一天再装上去就好了,打电话给三菱技术中心,他们的解释也是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