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编码器在西门子怎么应用编程序。谢谢

楼主(2010-03-05):
请教:旋转编码器在西门子怎么应用编程序。新手第一次用还请各位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参考S7-200系统手册中的高速计数器指令HDEF和HSC。
另外现在可以在STEP7Microwin软件中使用工具--指令向导来配置高速计数器,这样免去了自己书写初始化程序。

网友B:
有定式的,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C:
300里用什么模块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00里用什么模块编程?
对于带C的CPU直接调用系统功能块(好像是SFC47)。
模块可旋转FM350-1或FM350-2 。

楼主:
谢谢了,受教了

楼主:
有没有实际例子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