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判断一下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0-03-05):
一FX2NPLC,在GX 软元件测试中,强制X001为ON,怎么在软元件监视中还是为0,这样是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A:
你使用了高速计数器没有?

网友B:
高速计数有没有使用中

网友C(2010-06-23):
实体的plc输入是不能强制的

网友D:
軟體指令測試最好用輔助點M, 較不會造成不必要困擾.

网友E:
确实,軟體指令測試最好用輔助點M,
如果用了高速计数器就可以理解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实体的plc输入是不能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