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3-05):
欧姆龙CP1H-PLC在测量一个轴的间隙时,由于是旋转测量的。读出的数值会是一个曲线值,有高、有低。测量时间是3S,请教如何在这3S时间内取出若干个值存放在数据寄器中然后计算出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就是本次测量值,用来判断这个轴间隙是否符合要求值。请各位帮忙。谢谢!测量传感器是模拟信号输出。
相信自我!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给点意见和建议谢谢天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你这个轴是用什么方式转动的呢?

楼主:
通过马达带动轴旋转进行测量间隙。旋转5圈,在约用时3秒左右。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