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5):
谁知道用GT-Designer2 能不能编动画呢?例如风扇输出的时候做一个风扇图片在那旋转,应该怎么做?看书上说用部件轮流显示就能做到,可是我不懂,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先画出风扇几个状态的图片,利用“字指示灯”元件,根据对应的软元件数值变换状态,每个状态对应一个风扇的图片,作成类似于动画的效果。

网友B(2010-04-12):
我想在一台机器触摸屏的首页的最下方写上设备的生产厂家以及它的联系方式,还有欢迎之类的文字,那是从右边往左边流动显示的,相信GT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请指教!
如果有资料,求教能发送到183506221@qq.com
感激不尽

网友A:
对于F/A系列:【公共设置】中选择【浮动报警】进行设置;
对于GT1000:【公共设置】中选择【扩展报警弹出显示】进行设置;
具体参考各手册相应介绍。

网友C:
可以的 建立部件 再把变量值对应上去

网友D:
受教了,谢谢大虾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