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高手都来看看

楼主(2010-03-05):
我想用FX2N的PLC连接5V信号的编码器有没有办法?!大家都知道PLC为24V的啊,

网友A:
你可以去试下
这是我旋转编码器接变频器的图

网友B:
5V转24V可以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1401.html

网友C(2011-06-26):
加一个2K的下拉电阻
秦汉

网友D:
可以自加电阻来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