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5):
GT Designer v2.7突然不能读取文件了,怎么办?
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年前是可以的,年后我到现场,不能读取文件,着急.............

网友A:
您用的电脑型号?
您用的通讯线是?
您用的触摸屏是?
您的操作步骤是?
您相关的设置是?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楼主:
    不存在这些问题吧?
    不是不能读取触摸屏里面的文件,是不能打开电脑本地里面的文件了,跳出"不能读取文件" .
    以前都可以,没问题啊.
    谢谢关注.

楼主:
    遇到这种问题的人,提点建议啊
    着急

网友A:
    上传你的程序看看!

网友B:
    重新安装软件看看,估计操作系统或者编程软件的原因占大多数。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之前为装西门子软件,给系统语言变成了英语.软件就不认识,带中文的路径了.
    两中办法解决:1、给路径都改成英文;
                 2、给系统语言环境改成中文。
  • 下载积分:+2(sjm213) 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之前为装西门子软件,给系统语言变成了英语.软件就不认识,带中文的路径了.
    两中办法解决:1、给路径都改成英文;
                 2、给系统语言环境改成中文。

    安装的SIEMENS的什么软件?非得修改系统语言版本啊?我想知道这个问题,你安装的是那个软件啊?
    我安装了不少西门子的软件,不知什么原因,还从来没有碰到需要改语言的,象WINCC,也就需要安装补丁程序而已。

楼主:
    装STEP7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STEP7用的

    中英文都安装过,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直接下一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