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度!

楼主(2010-03-05):
请教如何用编码器来测定正反转。谢谢

网友A:
plc高速计数器显示负值为反转

网友B:
1楼说明一点吧!我知道vili大侠有这电路。

网友C:
之前就有过讨论!
请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5632.html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A相与B相比较指令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除你们说的还有,用一个计数器和SFT指令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