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与Q02HCPU能连的上,与Q02UCPU连不上?

楼主(2010-03-05):
为什么我的电脑与Q02HCPU能连的上,与Q02UCPU连不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解答啊

楼主:
废话,我就是02h能连上,但是02u的连不上,显示plc类型里有02u,但是就是连不上

网友A:
建议楼主升级到更高版的GX软件,再尝试一下

网友B:
是版本低了,我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C:
去三菱网站上面下个8.86的软件了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要用 QnU要用三菱原装的通讯线 不是原装的不能通讯的,或者用USB是可以的,装一下USB的驱动了

网友B:
我碰到的问题是不能连接。而且用日文版8.88读在USB之后,用中文8.86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