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10-03-06):
在输入和输出刷新的时候能够响应输入中断吗?
还有就是
在输入和输出刷新的时候能够响应定时器中断吗?

网友A:
在输入和输出刷新的时候能够响应输入中断吗?
应该不能~
你要明白,输入信号存放在输入寄存器里面,输出也放到了相应的输出寄存器里面。
PLC运行的程序时按照输入寄存器里面的里面的输入的状态来运行的。
了解好PLC内部运行的顺序。还有扫描周期。
我觉得了解好这几个概念,这问题就好理解了?
不知道楼下的同学认为对吗?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