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v指令的讨论

楼主(2010-03-06):
用BMOV D0 D10Z0 K10 将D0到D9的内容批量传送到D10以后,这条指令能行的通吗。
程序如下
仿真是不行,实际怎样没试

网友A:
有些指令仿真时可能看不到效果,扫描速度不同.

网友B:
您图片上的程序跟文字描述不能对应。
要将D0到D9的内容批量传送到D10~D19,只需要一条指令:BMOV D0 D10 K10 。
而图片中,变址是用来做什么的?比较指令用到的M10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C:
我想楼主是想用图片中的程序达到批量传送的目的。
也就是将D0-D9的内容传送至D10-D19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