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讨论!欢迎参与~

楼主(2010-03-06):
问大家个问题!
输入中断难道只是在程序扫描的阶段才被响应么?
在输入和输出刷新的时候,输入中断还能不能被响应?
只是贴看多了之后,有点把自己搅糊涂啦!
高速计数,我清楚!它不受机器扫描的任何影响,即只有x0有信号,就计数!
定时器中断也一样,几个高速指令都一样,不会受机器扫描影响!
那么输入中断还会一样么?

网友A:
一样的,不受扫描影响,否则就不是中断了。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楼主:
LS的
但是,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写清楚输入中断,是否能在输入输出刷新的时候被响应?
如果在输入输出的时候能被响应,那么我能够控制在输入输出刷新的时候不被响应么?
就像在程序扫描的时候,可以利用 EI 和 DI 指令来限制被中断的程序段一样!

网友B:
请大家踊跃发言,讨论这个问题!
以下是mechatronics 在这个帖子中的发言: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7035.html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楼主:
确实!
mechatronics 说的就和1楼所说的不同了。
高手们!
进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C:
这是个好问题,大家都来热烈讨论。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哎,不知道是工控没人气 ..

网友D:
PLC的中断包括输入中断,定时器中断和高数计数器中断,发生中断事件时CPU执行当前当前工作,立即执行预先写好的程序,这一过程不受PLC扫描工作方式的影响。 执行一个中断子程序时,其他中断被禁止,在中断子程序中编入EI和DI,可以实现双重中断,但只允许两级中断嵌套。如果中断信号在禁止中断区间出现,该中断信号被储存,并在EI指令之后响应该中断。 当不需要关中断只,只使用EI,可以不使用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