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有关三菱与Pro-face人机介面的问题.我是新手,我想在人机介面上控制四台马达延时启动和延时停止,在人机上可以随意设定时间。请问人机上的程序和PLC上的程序是怎么样的。最好能发个程序给我。要求是这样的  第一台马达是设定 “秒” 的延起延停、  第二台是设定“分钟”、  第三台是设定“小时”的。第四台马达是按下启动键,可以随意设定“××时××分××秒”后自动停止。断电后再通电,人机上还是保留原设定的时间。请问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在网站上下个人机视频一下就明白了,例如PLC里写T0 D0
人机里只需创建一个数字显示键,软元件设置为D0,软元件的功能设置为数值输入,其中D0里输入的数就是延时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在网站上下个人机视频一下就明白了,例如PLC里写T0 D0
人机里只需创建一个数字显示键,软元件设置为D0,软元件的功能设置为数值输入,其中D0里输入的数就是延时的时间

      那么 小时 呢怎么做呢,

网友A:
PLC主程序中使用使用特殊辅助继电器就行了,列如分辅助继电器,其输出接C0   D0就能实现了,这样D0中的值就是以分为单位了
  • 下载积分:+1(甄泽淋) 热心助人

楼主:
    那PLC指令怎么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主程序中使用使用特殊辅助继电器就行了,列如分辅助继电器,其输出接C0   D0就能实现了,这样D0中的值就是以分为单位了

    那PLC指令怎么写啊

网友B:
    哇,不是吧?要人家完完全全把程序寫出來?
    不是說不給你寫.而是你自己想都不想就來這裡叫別人幫你寫..
    你還不如自己寫了發上來,叫別人幫你看看有什麽地方要修改這樣更好...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你把你的具体控制要求详细的写出来,我看下怎样写

网友C(2010-12-05):
    我建议多看看编程软件手册,这样更加的容易明白!

网友D:
    樓主兄弟帖個人機例子給你
    附件: 20101207.rar (26 K) 下载次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