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连续问了三个问题,没有一个人 能够回答,哪怕参考也行啊!这么多人在里面难道都是低手吗?悲哀啊!我还以为我的水平很次呢,想不到,还不错呢!

网友A:
建议你先去看一篇帖子,叫做“论坛提问的技巧”。

网友B:
引用楼主xiaoluo1于2010-03-06 10:49发表的 悲哀啊! :
连续问了三个问题,没有一个人 能够回答,哪怕参考也行啊!这么多人在里面难道都是低手吗?悲哀啊!我还以为我的水平很次呢,想不到,还不错呢!

哈哈哈哈哈。。。俺们没有见过世面,。。。
看了你的问题,都懒得回答,既然不能连接PLC,你的操作系统分版本是多少?编程软件版本是多少?通讯设置参数是多少?是USB转接的串口还是电脑自己带的串口,或者是USB口,驱动安装了么?不能通讯,提示是什么?说不清楚,提问时候抓张图片也行啊,什么都不说,张嘴就问为什么不能通讯,只能告诉你RP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