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Q01CPU与Q01UCPU的问题

楼主(2010-03-06):
请问各位,小弟初次使用三菱Q系列PLC,正在选型,
不知道Q01CPU与Q01UCPU有什么区别?
看说明也没有,三菱的选型软件上是Q01UCPU,但是我朋友给我的三菱价格表上没有Q01UCPU,只有Q01CPU。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带U的是新产品,不带的是老产品
用带U的好,自带有小的USB编程口
三菱

楼主:
谢谢!!
那价格呢?
那个贵些呢?

网友B:
Q01CPU与Q01UCPU 价格是一样的,QnU系列在中国还没有买了,QnU系列带有T口的USB编程口 内存和运行速度都比Q系列的快,还多了2个指令 上升沿非脉冲 下降沿非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