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触摸屏画面,还有其他专门的画图软件吗?

楼主(2010-03-06):
用GT Dedigner2 画,好累啊,一点都不好用阿,有其他专门画画面的软件吗,然后再倒进来。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应该不行吧,GT 中的对象应该类似于控件,包含的内容绝不仅仅只是能开到的图样那样简单,三菱是否公开过这中间的技术细节我不知道,估计可能性不大,而不知道其中的细节要开发第三方工具,不太容易做好,从商业价值上来说,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除非是兴趣极高又有相当水准的“技术发烧友”会做,其他人恐怕不行吧。
还是老老实实的适应GT的风格吧,GT不是图形编辑工具,操作方法肯定不同于Photoshop、AutoCAD这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