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关于跳转指令跳转后的问题

楼主(2010-03-06):
跳转之后即 如图中的LBL 之后
没有程序了 需要加什么结束指令吗 或者
就是没有程序可以吗 如果这样整个程序又是怎么运行的呢

网友A:
不需要加结束指令,跳转后继续执行Label后的程序。
Regards

网友B:
跳转条件成立前,所有程序都扫描;跳转条件成立后,只扫描label后的程序,忽略扫描label之前的程序,但是label之前的程序的输出点状态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