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如果是三线NPN传感器,请问怎样改.
如果是三线PNP传感器,请问怎样改.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光电或者接近开关之类的,完全可以的。只要注意信号的正负电位就可以了。

网友B:
是不是三线的当成两线用嘛?若是这样,就PNP的三线的黑线并接到低电位蓝线,再接到信号线上,按高电位接传感器的棕线,低电位接蓝线就行了。NPN就相反接法就OK了

网友C:
一般PLC输入都是光电隔离漏电型所以对于PLC来说不分PNP;NPN接反了PLC输入不会响应,所以你三线改二线都行只把综线和兰线接上就可以了,接反了对调,不会影响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