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伺服电机问题,高手的请进!

楼主(2010-03-06):
伺服电机走到位后突然会回转,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小弟跪求!

楼主:
有没有可能电机电线暗断?

网友A:
可能马达脉冲发生器损坏或DAV table线受干扰造成。

网友B:
选择自动调整,“位置增益”参数值加大!

网友C:
我的位置控制,十分钟偏差一个毫米!!搞不定,就没饭吃了

网友D:
要不就是干扰,要不就是程序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E:
程序监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