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想设计一个时间锁,可以让用户试用一段时间

楼主(2010-03-06):
我应该怎么做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利用PLC内部的时间或做个时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B(2010-12-04):
利用PLC内部的时间或做个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联合就行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利用PLC内部日期时钟控制继电器即可,例如:设定XXXX年X月X目.时间到达后停止运行。

网友D:
设定一个时间跟PLC内部时间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E(2011-01-05):
具体怎么做呀,菜鸟为,不会为,最好有个具体的程序为,谢谢

网友F:
有必要用PLC吗?

网友G:
这个很简单利用PLC的时间,加上触摸屏输入的字符,就可以了。用户给了钱,把密码输进去就解了。

网友H:
那如果PLC時間歸零那會如何~或是客戶改了萬年歷的時間呢?因為萬年歷的暫存器都是一樣的,除非客人都問不到~否則破了密碼反而會落人口舌,最好就是寫一半,或是有些暫存器不讓客戶設,等滿意了再寫進去~

网友I:
这是一种简单的办法,利用PLC的时间寄存器,但你必须要将PLC的时钟设置对。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