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辅助继电器M如何间接寻址?

楼主(2010-03-07):
请问各位师傅,三菱辅助继电器M如何间接寻址?数据寄存器D可以用V或Z变址寻址,比如可以写成DnVn的形式,但是写成MnVn时是错误的,那么,软继电器M是如何间接寻址的呢?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M+变址的形式跟数据寄存器是一样的,甚至连数值都能加变址啊。
但是要注意的是下图中红框中的那段话:
这样,您在下次输入------------[CMP K20V0 D0Z0 M0V1] 这样的程序时,就不会出错了。
下载积分:+2(regan2)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我现在是想通过变址寄存器对指定的软元件M置位,比如有1,2,3,4,5个数值,将其中的任一个数送入V0,但并不知到送的是哪个数,现在要将M0V0置位,也就是说有可能是M1--M5中的一个置位,如何利用变址寄存器来达到目的呢?用[SET M0V0]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