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触摸屏画面中的按键窗口不能退出

楼主(2010-03-07):
F930触摸屏画面中的按键窗口不能退出,因为没有关闭键,按INT也关不了,标准的按键窗口和自己定做按键窗口都是一样退不出来。我的软件是GT DESIGNER中文版的。该设置的地方我都按电子书试过了,不知道到底还差在那个地方,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点画面里的属性,辅助设置里,确定键的动作:选清除光标,按键窗口就行了。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看触摸按键是否超出了930的屏幕范围。

楼主:
1楼说的我有那样设置的,没用。2楼说的也不存在,因为我自己做的按键窗口不会超大的。难道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自己不认真,我点画面里的属性是窗口画面的,要点基本画面里的属性是窗口画面的辅助设置里,确定键的动作:选清除光标,按键窗口就行了
下载积分:+1(sjm213)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