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7):
我公司机床是西门子OP27显示屏和西门子S7-300PLC的系统,在实际生产中,因显示屏上的“ACK"报警清除键使用频繁,经常出现该键表皮破损,导致整个显示屏因报警内容挡着待机显示的画面无法清除,影响工艺参数的观察与设置,我打算在S7-300PLC上用一个开关量来使用一个外接按钮,来代替“ACK"键,当按下这个按钮时,就能清除显示屏上的报警显示文本。不知能不能做到,希望老师傅们帮我解决。

网友A:
在西门子的官网,有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你可以把这个按钮做到触摸屏里面,或者通过软件修改为别的按键,报警复位做到PLC里面,可能需要的工程量相当大。
针对这类问题, cvlsam 老大可是这方面的行家。呵呵呵呵。。

楼主:
有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告诉我链接好吗??

网友B:
对此设备不太懂。不过,把屏上那个按钮的地址找到。在plc里把这个地址值写上(用plc输入点控制)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A:
看看下面的方法:

网友C(2010-04-06):
ACK键在winccflexible 中好像没法组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CK键在winccflexible 中好像没法组态的

我试验了,可以啊。

楼主:
看样子是麻烦一些,谢谢你们了,有更简便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