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为什么三菱PLC和三菱的触摸屏连接不上呢?PLC要设计吗?

楼主(2010-03-07):
为什么三菱PLC和三菱的触摸屏连接不上呢?PLC要设计吗?我用的事RS422线连接的?

网友A:
线缆不对。
参考该贴: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708.html

网友B:
你是什么系列的屏和什么系列的PLC,PLC不要另外设计,屏装OS时必须选择你用的PLC型号的程序

网友C:
当然要PLC调用TOUCH PANEL的程序了,要看是什么通信模块,在
用什么程序调用。恩,智能窗口通信协议蛮难的,可以看一些别人调用
的事例

网友D(2011-05-13):
到底要不要。

网友E:
